老问题再请教一次,MT6070的穿透功能?

楼主(2016-05-03):
前段时间一直忙没空搞这个,PLC是FX3U,编程口连接MT6070,想要在线监控PLC梯形图,网上看了个教学视频不是很清晰没怎么看明白,按照我网上查的资料是是需要做一根两头母头的通讯线了(电脑到屏),那么屏到PLC是不是就要用到一根两头公头的通讯线了(RS485)?我现在直接用的PLC编程电缆做屏到PLC的通讯线(通讯选的RS232) [attachment=148597]
lishunlong86

网友A:
借鉴下!
下载积分:+1(rxx001) 热心助人!

网友B:
威纶穿透一定要指定为COM1,意思是PLC跟电脑通讯用COM1 其它不行

楼主(2016-06-12):
顶上去,再来麻烦一下各位师傅

网友C:
官网说的再牛皮,我是用6000系列没成功过

网友D:
而且速率有限制,反正比较麻烦,穿透后触摸屏又用不了了,意义不大

楼主:
三菱好像穿透后可以用触摸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