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三菱PLC如何进行32位定位设置?

楼主(2016-05-03):
三菱PLC如何进行32位定位设置?我的程序:[DMUL D10 K50 D11】,【DDRVA D11 K3000 Y0 Y4】.但是不知道为什么D11得到的都是16位的数据,而不是32位的数据。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同问,我之前用D变量,存了负数值(想走反方向),但是在这个指令里就变成正的了。

网友B:
用32位 要看D11,D12两个寄存器
热心助人!

网友C:
把d11改成d12试试,d11和d10才是32位,你用重了
真诚感谢!试了,真跟您说的一样,谢谢

网友D:
你上面的程序好像就是不对的 D11已经被D10占用 再加上DMUL结果需要占用4个寄存器D 所以的你的寄存器还需要改一下

网友E:
D11改D1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