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3):
三菱FX2N晶体管输出PLC如何与共阴极7段数码管相连

网友A:
共阴极7段数码管应该是5V电吧。要用5V电源给PLC输出供电,COM接5V+,共阴极接5V-,PLC输出Y接段数码的各阳极。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晶体管的输出端COM可以接正5V吗?不是只能接0v吗

网友A:
要晶体管源型输出的。

楼主:
三菱FX2N-48MT有源型输出的吗

网友A:
FX2N-48MT-ESS就是源型的

楼主:
我的没有ESS 我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数码管 应该也可以吧   明天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ESS 我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数码管 应该也可以吧   明天试验一下

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数字变化不能太频繁,会反应不过来,或者烧继电器,可以用共阳极的数码管。

楼主:
是不是需要连接2.2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数字变化不能太频繁,会反应不过来,或者烧继电器,可以用共阳极的数码管。

是不是需要连接2.2K的电阻?请指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晶体管源型输出的。

我用5伏的电压试验了    数码管各段亮了一次就不亮了   感觉好像烧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用BCD码数码管显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