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设备清单一页不够显示!

楼主(2016-05-03):
EPLAN 生成的设备清单,一页不够显示怎么办。

网友A:
表格没有做好,用默认的表格试一下,一般会自动增加页数。
我就是想用自定义的表格,才这样的,这个表格是公司一直用的。

网友B:
自接用本身功能自己生成

楼主:
把这些选项都加上了,自动生成的还是不够。晕啊!!!

网友C(2017-01-28):
大师,这个怎么做的?可不可以教教我

网友D:
没明白你的意思,eplan调好表格后会自动安排页数的。参见我的部件汇总表,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