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变器的问题

楼主(2016-05-03):
请教各位师傅,我家有一个逆变器,我想停电了用逆变器的电 , 来电了用市电 ,中间这个连锁怎么弄?市电来了后五秒以后接通还要断掉逆变器的电源

网友A:
有现成的产品
http://www.chint.net/zh/index.php/product/index/cid/355.html

网友B:
建议用成品,自己搞有风险的

网友C:
如果你的逆变器功率够大,是好实现的,但还是买个吧,改造成本过高!

网友D:
如果动手能力可以,就用UPS电源改装。

网友E:
顶一下,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F:
这样的东西建议用成品,这里包含了2个部分,一个双电源切换,一个逆变装置

网友G:
我也有一个逆变器,就是坏了 ,我家这地方修都没有人会修,找点资料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H:
找一只接触器,根据你的功率要求选型,用常闭常开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