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j4伺服如何降级成j3伺服参数

楼主(2016-05-03):
现在用的Q01UCPU及QD75MH2定位模块控制2轴伺服,放大器为j4的,但是好像QD75MH2定位模块不支持j4,现在需要在放大器参数里降级成j3,请问如何弄,在线等,各位大神

网友A:
J4 兼容 J3 直接选择J3驱动器就可以了
lishunlong86

网友B:
USB线连接到驱动器后,开始-----MELSOFT------MR Configurator 2------MR-J4(W)-B 模式更改------J3兼容模式

楼主:
已经弄好,感谢各位。。。

网友C:
直接新建一个J3的文档,直接在J4读取出来,我想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