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3SAPLC和台达温控器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5-03):
刚开始接触通讯这一块,手上有三菱3SAPLC一个,FX3G-485-BD一块,带485通讯的台达温控器一个,目前主要想学习通过触摸屏对温控器的温度进行设定。
迫切想了解是1:PLC串行通信参数的设定 2:通讯格式的设定,还有一个D8120和D8400及8420的区别,希望前辈们教教我,或者告诉小弟需要哪些资料也行。

楼主:
台达温控器使用的是MODBUS之ASCII通信方式

网友A:
早期PLC只支持一个通讯扩展口,通讯格式在D8120里指定! 3系PLC支持多通讯口,就要指定多个通讯格式!所以升级用D8400 D8420来指定通道1和通道2 ! 同时兼容之前的D8120对通道1的指定!其实这些都可以在参数表里直接设定好,不用另写也可以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