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分度盘手册

楼主(2016-05-04):
有用过CKD分度盘的吗?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有用过,不是太熟,也分享厂家随机提供的两本手册

楼主:
再追加点资料,用到的话学习一下
TS_TH_MU_XS型「AX Tools」使用说明(Ver.2)NEWSMF-2005C.pdf

网友B:
求教下CKD的DD直驱马达编码器的接线图,查遍了网上资料就是没有,其他型号到是有,
型号是:AX的S系列或者GS系列都可以吧。(具体型号是AX9022S--AX4022S)
如果有这两种型号的话,帮我测量一下,我有几台就是没有连接线,我想自己制作来学学DD马达的控制。
email:
edwinjlf@126.com

网友B:
可以拿出FX1S plc来交换或基恩士的KV系列的PLC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