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热心的兄弟帮下忙,解决一下问题

楼主(2016-05-04):
客户现场有两个老型号的屏, NT20S-ST121B-V3 NT620C-ST141B我想把它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上,现在通讯不上。
我用的线是自制的, 在公司读cqm1h是没问题的。 9针232接口。
问题:我的编程线,上面两个屏的接口也是232, 直接读屏连不上, 我把2角和3角对调一下,屏上怎么设置一下,谁有经验说一下。

楼主:
我读CQM1H时,接线是2读,3写 ,45短接, 9地, 屏的是否把2 和3对调一下还用这根线就行了。

网友A:
PT-PC 2-2 3-3 4-8 5-7 9-5

网友A:
点击屏幕两脚,进入设定,选择上传

网友B:
3楼的回答接近了

楼主:
上午我咨询了欧姆龙, 这种老型号的屏, 他给的接线是二楼兄弟的接法,还加了一个备用接法,都是232对232, 等我最后弄好再传上观点来。我是在传输状态进行的, 我的那个对调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