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能够使用多少次DDRVA定位指令?

楼主(2016-05-04):
我的程序需要用多个DRVA,但是Y0用了两次DRVA后,第三次就用不了了,Y0没有脉冲输出了,这是咋回事呢?大神们求指教

网友A:
需要走1000次,难道就要重复使用这个指令1000次吗?不能只使用一次指令,重复驱动1000次吗?
因为要走不同的距离,所以需要多次使用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争对Y0的DDRVA指令,程式里只使用一次就够了,可以走无限次数的不同距离和不同速度!
请问怎么使用一次DDRVA就能走不同的距离啊?能不能给点例子参考一下啊……

网友B:
指令,写一次就好……需要变更的只是位置和速度值

网友C:
DDRVA D10 D20 Y0 Y4 每次运行完之后,对D10,D20重新赋值再执行,就是第二个位置与速度,剩下的一样。
改变D值后,再第三次运行时却发出不了脉冲,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D:
改变D的数值,先看手册,蛮简单的。
改变D值后,再第三次运行时却发出不了脉冲,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D:
要运行完成后再给D赋新值

网友C:
把你的那段程序截个图片发上来看看,正常情况下不会的……
公司电脑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