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60如何与电脑通讯查看程序?

楼主(2016-05-04):
CP60如何与电脑通讯查看程序?

网友A:
用SSS軟件,不過,沒有人用了C60P早就停產了。

网友B:
用C20-LK201-V1是可以的,软件可以用SYSWIN 3.4,电脑系统最好是win98哦。

网友C:
3楼大侠 你好!
C20-LK201-V1是通讯电缆的型号吗?现在还有卖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楼大侠 你好!
C20-LK201-V1是通讯电缆的型号吗?现在还有卖吗?
是通讯模块。只能找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