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解,怎么没见过这样的指令

楼主(2016-05-04):
指令时这样的 >= D0 D1 这是比较指令吗?

网友A:
是的,D0 大于或等于D1。

网友B:
>= D0 D1
D0大于或等于D1输出

网友C:
好好学学指令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普遍比較指令

网友E:
触点比较指令!
!!!

网友F:
触点比较指令,你就把这条指令看作一个触点,当D0里的值大于或等于D1里的值时触点接通,同理,还有=,<,>...等等

网友G:
只是簡單的比較指令
很基礎簡單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