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现有一个加热器,控制信号为24v,而PLC的输出是0-10v,所以想用PLC的输出控制一个继电器,再来控制加热器的信号,请教大神应该怎样控制,需要什么程序么?

网友A:
输出为啥不能是24v?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组态的时候只有0-10v和正负10v两个。。。

网友B:
PLC输出要么是个开关量,要么是个模拟量,0~10是模拟量又如何去控制继电器

网友C:
PLC输出电压0-10V,是数模转换模块的输出吗?如果是,为什么要用控制继电器再去控制加温可控硅呢?这样就没法实现PID精准控温了,还用数模转换模块干嘛?再都PLC模块输出电压、电流信号是可以选择的,如0-5V,0-10V,4-20MA,与可控硅总有一个能匹配的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输出电压0-10V,是数模转换模块的输出吗?如果是,为什么要用控制继电器再去控制加温可控硅呢?这样就没法实现PID精准控温了,还用数模转换模块干嘛?再都PLC模块输出电压、电流信号是可以选择的,如0-5V,0-10V,4-20MA,与可控硅总有一个能匹配的信号。

同意这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