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端子如何压制?

楼主(2016-05-04):
大家看一下下面图片里的接头如何压制? 压制这种端子的工具叫什么? 一般电工手里还真没有这种工具!

网友A:
这种端子一般都用机器压的.

网友B:
用尖嘴钳就行啦。把线剥了放进端子,然后用尖嘴钳将最末端的两个长脚交叉住。然后拿烙铁焊住上面的线,在交叉。就行了。
菜鸟努力中

网友C:
有专用的压线钳的,在机电市场去买一把就行了,与普通的压线钳不一样的!我有一把,45元买的。

网友D:
我有这种钳子,MISUMI可以购买

网友E:
MISUMI有专门工具

网友F:
量大的,一般用设备
量少的,如楼上的方法

网友G:
专用压端子钳,博士也有的卖。

网友H:
我厂买了一把是专用压端子钳子,要好几千了。

网友I:
杜邦端子压线钳

网友J:
史丹利也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K:
几十块钱一把,只是压后面一点

网友L:
我都是用小尖嘴钳随便压一下,主要靠焊接。

网友M:
这种端子压接都有松脱的危险,只有压接后加焊锡才是最牢固,同意2楼的方法

网友N:
一般都是用斜口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