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200与编码器五根线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6-05-04):
a b z三项是要接i0.0 0.1 0.2口吗 然后一个接地一个接M 这样接线对吗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5根线的分别是A/B/Z,加两根24V电源线;5根的是增量省线式的编码器电缆,包含共地传输的正交编码、电机零点和电源线,扇区霍尔信号与ABZ共用,上电时短时被UVW占用。
A,B,Z需接到PLC的有高速计数功能的输入点上,进入编程软件的帮助菜单就能找到;网上针对西门子PLC的型号搜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