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如题,D20的结果为什么不是160000请看图片

[attachment=147224]

如下图
D11两次显示也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
[attachment=147226]

网友A:
乘法會占2個暫存器 (D11)D10
請用D10 、D12、D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法會占2個暫存器 (D11)D10
請用D10 、D12、D14.........

请问该怎么写程序才能获得160000的结果,谢谢!

程序改好后,加法又不对了,为什么两次读出的D10结果不一样呢?
[attachment=147235]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怎么写程序才能获得160000的结果,谢谢!

程序改好后,加法又不对了,为什么两次读出的D10结果不一样呢?
[attachment=147235]

因為2個暫存器 (D11)D10
故加法必須採32位元指令   DA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2個暫存器 (D11)D10
故加法必須採32位元指令   DADD

谢谢,终于搞定

[attachment=147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