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近日在使用GT Designer2读取F920GOT--BBD5-K-C文本屏过程中出现“GT Designer2已停止工作”。
无法继续上载文本屏程序。
电缆:USB-232通过FX-232CAB-1(此电缆自制)与文本屏RS232端口连接。
电脑:WINDOWS7专业版32位
软件版本:GT Designer2  2.79H
FX-232CAB-1电缆已试过三条都无法正常上载程序。

是不是不能使用USB-232Z转换器,必须要电脑自带的RS232端口?
针对上载软件的版本是否有要求?
还是对电脑系统有要求?

网友A:
好像在软件里面要转换成1000的才能够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软件里面要转换成1000的才能够读出来;

不是上载后无法显示,是无法上载。在上载过程中GT Designer2停止运行了。

网友B:
用老版本DU软件读取看看。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老版本DU软件读取看看。

    原电脑里有这个软件没有F920GOT--BBD5-K-C选项,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正常。待重新上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老版本DU软件读取看看。

    更改老版本软件后可以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