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发烫

楼主(2016-05-04):
安川的3KM伺服电机,带刹车的,把电通上(静止状态)就过一会儿就发烫,大概六十多度,然后就一直保持着这个温度,参数和另一台一样的,没发烫,但又可以正常运行,有没有人碰到个类似问题?或者给点意见。

网友A:
你两个驱动器换一下!!实测一下电机电流

楼主:
现在居然自动好了,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发烫了,中间我就断了几下电让它凉下来,后来又没事了,

网友B:
是不是负载波动大?安川驱动有个钢性增益自动调整,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制动问题导致电机发热

楼主(2016-06-17):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制动问题导致电机发热
机械问题,丝杆很紧,处理好就没事了,这个如果是个不带制动的话就不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