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4):
用伺服控制的,伺服前进时,速度太快,等到PLC扫描到时,但是伺服已经超过了停止伺服那个接近开关了,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使用定位控制指令  不用接近开关

网友B:
用加減速

网友C:
用原点加两个限位,私服运行用定位。

网友D:
你是靠外部信号决定伺服停止位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的,接近开关有信号就停止
引用 网友D:
你是靠外部信号决定伺服停止位置?

楼主:
我是用接近作为原点的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位控制指令  不用接近开关

楼主:
这个怎么弄啊,我是用三菱PLC的
引用 网友B:
用加減速

网友E:
同意楼上 不能更多

网友F:
使用ZRN回原点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弄啊,我是用三菱PLC的

為QD75PN4 伺服定位模組摘錄
參考一下
附件: QD75P4N.pdf (364 K) 下载次数:26

网友D:
接近开关的位置需要经常变动?回原点的话有回原点指令,一般是设定伺服走多少距离,你非要用接近开关定位的话,可以过冲后伺服慢速往回走再慢速前进直到接近开关再次感应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