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台达es2系列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05):
一个阀门的耐久性检测系统,需要测试该阀门10000次。我现在只会让它测试一次,如何实现循环,求大神帮帮忙
谢谢谢谢

网友A:
一次跟一万次是一样的,可以记数

楼主:
我的意思是将这一段程序进行循环,计数也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在程序后面做个置位直接回到程序开始,再加个计数不就行了

网友C:
在最后动作加个计数器,没有达到计数值,跳转到第一步就行,

网友D:
API08 API09指令F0R循环范围开始 NENT循环范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