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控制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6-05-05):
要控制5个伺服电机和两个气缸来工作,它们都是按顺序单个动作的,还有两个变频器,选择哪个型号的PLC和那些模块最匹配?

网友A:
FX3U系列控制3个伺服,另加2个FX2N-10PG控制2个伺服。2个气缸和2个变频器直接用FX3U就可以了。输入点数按你的需要选取,输出点数最少14点。供参考。

网友B:
首先你的伺服是用什么控制方式?光纤通信,?模拟量控制?发脉冲控制,.还有变频器用什么方式控制,通信还是模拟量?
确定下这个,才好选PLC

网友C:
1楼的选择可行。补充一下,控制变频可以用RS-485 或者模拟量

网友D:
有选型手册的,你可以到网上下载,也可以直接咨询技术部

楼主:
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前辈了,讲的很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