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0 脉冲怎么发不出来了?

楼主(2016-05-05):
前面两次Y0脉冲都可以发出去,但是到M16的时候,Y0就没有脉冲输出了……

楼主:
到M16的时候,M16已经置位,但是Y0就是发不出去脉冲

网友A:
M16置位的同时,其它轴(Y1或Y2)刚刚结束,此时所用的m8029如果正好接通,监控一下m8029是否接通,建议Y0中的m8029用M8340下降沿代替,Y1中的m8029用M8350下降沿代替Y2中的m8029用M8360下降沿代替.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在M11 M15 M17后面加个复位M8029看看
加了,同样不行

网友B:
你把整个程序发上来看看吧,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C:
定位指令无法重新驱动原因无非三种:1.特殊继电器 限极急停之类被保护 2.绝对定位指令的位置数据跟上一次驱动时一样 3 重复驱动时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就是这段,虽然还没有完,只写到这里

网友B:
你把159,182步更改位置的指令放到定时开始的那一步,提前把位置数据写好然后在执行定位指令
提前放置了,但是第三次脉冲还是发不出去,最后D8340只显示第二次脉冲的个数

网友B:
[attachment=147252] 是这样写吗
是的

网友B:
晕死 一直没细看 你的M12 M13 一直置位没有复位,所以你的M14一直置位 导致乘法指令一直执行 当然会只显示第二个位置,位置一样时定位指令不执行的,置位指令使用时只要用过就要立马复位
可以了,谢谢您那么耐心帮我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1(dgamen) 热心助人!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分析的好!

网友E:
分析的好!学习了。

网友F:
是不是有地方互锁了

网友G:
学习了! 没有实践操作,很难提升自己的编程能力!看书,指令很难记住!

网友H:
学习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