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新手求助,步进分度

楼主(2016-05-05):
前两天外面来的一老师傅帮厂里弄了个小设备的程序。他用个步进马达+驱动器+PLC 就可以实现360度任意分度,而且我去用表打,精度还很高的。
请大神们讲解下这要怎么写程序才能做到,小弟我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A:
先要了解步进马达原理(外加減速機)
一般來說步进马达1step= 0.72° (1個脈波旋轉 0.72°)
1圈360° => 360/0.72 = 500step ;
若減速比7.2 =>500*7.2 = 3600step。
意思就是1step旋轉 0.1° (精度)

楼主:
不用减速箱的。就上面说的设备他就做到了

楼主:
我把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为64.那么电机每一圈的脉冲数为64x200=12800.,设定等分128等份,那么12800/128=100.每个等份的脉冲数为100个脉冲。
我现在要求分成129等份有12800/129=99.2248062,也就是说每个等份须要99.2248062个脉冲才能等分,那么这129个等份里要误差129X0.2248062=28.9999999个脉冲,而且脉 冲不是只能发整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