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报警Ab

楼主(2016-05-05):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4的LED上面显示Ab,代表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初始化没通过,还没有进入准备工作状态。

楼主:
应该如何解决?
lishunlong86

网友B:
1,轴号是否设定,或设定错误
2.轴号与是否诚信里面的轴编号不一致
3.通讯光纤是否损坏或者是否有灰尘
4,伺服放大器电源是否OFF;
如果用的是简易运控模块,检查下运控模块上的Pr00是否设置正确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Ab代表第12条报警记录。本身不是故障。要查到真正的故障代码,才好找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