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6-05-05):
设备目前再用的PLC是FX2N-64MR。换成点数多的新品后灌进程序就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一般改下PLC型号就可以了
QQ:532904130

网友C:
可以 改下plc型号

网友D:
参数也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可以,参数型号改下

楼主:
怎么改呀??指点下

网友F:
编程软件里改一下型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