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二次编程PLC算法

楼主(2016-05-05):
请教:可二次编程PLC算法
就是我在触摸屏上可随意设定工艺步骤,随意增加或减少某个步骤和参数

网友A:
这个不知道要回答多少次了,把动作步定义,编码写到PLC的一片D区,用INC加一步,用DECO指令解码,就这样可以了。
下载积分:+5(lsw669007) 可否搞个小的范例学习下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要回答多少次了,把动作步定义,编码写到PLC的一片D区,用INC加一步,用DECO指令解码,就这样可以了。
一楼可否写个小的范例给我们学习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C:
写个小的范例给我们学习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0985.html
这个帖子有你说的这个功能。

网友E:
看看。…。…。…。…。…。…。…。…。…。…。……
下载积分:+5(flyfeky) 学习.

网友E:
这是一个焊锡机的二次编程程序(触摸屏+3U控制器),程序没问题,但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请注意是一个公司自己的程序,只可引用不能做他用
如果想做成像CNC的小系统还需自己思考,调试!

网友F:
我也正有這困惑

网友G:
把这个帖子顶一下,请高人出手,指点一下,编码和解码指令来实现任意步骤重新排序和增减

网友H:
最近正在编写一款程序,可以自由设定顺序,呵呵,想了下,其实也没啥,中心思想还是步进指令。万变不离其踪。

网友I(2016-07-14):
好东西 很感谢
好东西 很感谢
好东西 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