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USB-BD驱动

楼主(2016-05-05):
由于经常调试FX3U,编程口被触摸屏占用,经常拔插麻烦就买了块USB板,不知道怎么回事驱动老是装不了,求高手指点
QQ1300290132

网友A:
有些驱动可能不支持WIN7 WIN8
其实我买个FX3U-422-BD 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驱动可能不支持WIN7 WIN8
其实我买个FX3U-422-BD 也行啊
建议用FX3U-422-BD,比较方便

网友C:
驱动装了。80MT同时连触摸屏和PC(用USB-BD)链接不上怎么办

网友D:
我也一直在用FX3U-422-BD 没有问题

网友E:
请发邮件到
szppt2008@qq.com
我发一份最新1.6版本的驱动给你,支持WIN8
Q362195199

网友F(2016-08-31):
5楼的驱动能不能发份给我,我换了WIN10以前的驱动装不上了,不知道WIN10能不能用。QQ邮箱19071169

网友G:
装上可以使用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2016-10-04):
WIN10下用WIN7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H:
之前我用三菱触摸屏的USB口的通讯线来通讯FX3U-USB-BD不行 用他们配的线通讯就可以 你可以换换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