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A支持MODBUS协议里里的ASCII协议吗?

楼主(2016-05-05):
如题,在线等。

网友A:
仅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对应ASCII模式

网友B(2016-08-18):
PLC支持所有串口协议!你要问为什么?因为PLC有RS指令,也就是自由通讯协议,何为自由?就是全部自己跟据下位机格式编写!无论跟什么串口通讯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