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熟悉台达触摸屏,请教

楼主(2016-05-06):
一块台达DOP-B07S410的触摸屏,第一次下载正常下载,后面再下载软件就提示开启USB失败,软件重装了,USB驱动重装了,死活不行,咋整啊。

网友A:
新款台达人机需进入人机屏系统参数,选择USB,改为1即可。

网友B:
检查下USB线
QQ:532904130

网友C:
新版本软件下载后就会这样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楼主:
多谢,确实如一楼所说的,改成1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