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的小问题

楼主(2016-05-06):
按《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抄了一段伺服控制的程序。
1、三菱PLC控制伺服时,没有像西门子那样二次逼近找原点的方式。
如果要做到一样,程序如何写?
2、Y0的实际值读取D8140(32位)即可吧。
3、Y1可以用来控制另一台伺服吧?Y1的实际值读取D8142(32位)也行吧。
4、如果控制两轴,且需要同时运动而速度不同,那么D8145--D8148怎定义?

楼主:
问题5、M8145使Y0轴停止后,是否具有暂停功能?
即M8145消除后,Y0继续行进到规定位置。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Y1当前值是读取D8150,自己去下个手册来看,翻到后面看特殊辅助继电器,
同时运动用相应的定位指令即可

网友B:
用ZRN原点回归指令

网友C:
用PLSV 1.高速到原点2.感应到原点信号后中速返回3.原点信号断开后4.低速向原点移动5.原点信号接通停止,原点复位完成,清零D8140 50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