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MP运动控制器,如何实现多轴同步

楼主(2016-05-06):
使用MP运动控制器实现多轴同步,有以下几个疑问:
1、建立虚拟主轴,用4#插补指令还是25#相位指令,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觉得都可以实现
2、相位指令又分电子轴和电子凸轮,这两者的区别在哪

楼主:
戴博士好:
1、做同步时,还需要算补偿吗,怎么算?
2、认为电子轴没意义,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电子凸轮方式完成工作,实时保持从轴与主轴位置对应,不就是同步吗
3、简单举例,现在就做一个2轴速度同步
1)建立虚拟轴,用25#指令,电子凸轮模式,从轴OLXX28=主轴ILXX16
2)两轴用23#指令,速度指令相同,同时启动
这两种方式,都在梯形图中编写,扫描的延迟是一样的,效果差别很大吗?都说虚拟轴数据稳定,没有干扰,那相同指令,同时启动的方式也没干扰啊

网友A(2016-06-22):
请教安川MP运动控制器软件如何使用,本人QQ:960029625
想找高手指点!

网友B:
有同步指令的,,,运动控制器有办法实现的

安川MP运动控制器,如何实现多轴同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