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请教高手!三菱的SFC编程中SFC块与梯形图块是同时在运行吗?假设现在程序运行在SFC块中的S20中SET M0,同时梯形图块中的条件也满足SET M1。请问两个都会输出吗?如果会,那么当梯形图条件不满足后,会继续SFC执行吗?谢谢!

网友A:
楼主会在GX-developer中画SFC吗?麻烦赐教!!谢谢

网友B:
SFC块与梯形图块"不是"同时在运行

轉成梯形图就看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C块与梯形图块"不是"同时在运行

轉成梯形图就看出來了。

那就是说SFC内在运行,梯形图块的不运行了?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从SFC块中退出,运行另外的梯形图块或者其他SFC块?那请教如果想添加急停和停止的内容只能用IST指令了?谢谢啦!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在GX-developer中画SFC吗?麻烦赐教!!谢谢

呵呵 我也是菜鸟刚开始学

网友A:
   怎么才能画SFC图,完全看不出怎么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SFC内在运行,梯形图块的不运行了?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从SFC块中退出,运行另外的梯形图块或者其他SFC块?那请教如果想添加急停和停止的内容只能用IST指令了?谢谢啦!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参考一下。

1.SFC内在运行,梯形图块的不运行了?

  以GX Works2 設定參考看看。(GX-developer  沒有再用,但設定差不多)

2.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从SFC块中退出,运行另外的梯形图块或者其他SFC块?

   在LD(梯形圖 ) RST(SET)  S0 .........等SFC块;基本會以觸發的方式來執行SFC块,以RST方式从SFC块中退出。

3.添加急停和停止的内容....?

   在LD(梯形圖 ) 添加。因為每次都會被掃描執行。
附件: TT.pdf (404 K) 下载次数:74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FC内在运行,梯形图块的不运行了?

  以GX Works2 設定參考看看。(GX-developer  沒有再用,但設定差不多)

谢谢前辈的耐心指导!豁然开朗!我已站内短信给你好友,以后多多想你请教,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