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三菱PLC与上位机通过串口通讯,上位机需要编程,我想问PLC需要写相应的程序吗?还有,PLC可以发送哪些信息给上位机?比如把数据存到数据寄存器D0,还是怎样?

网友A:
你的上位機是指PC嗎?
通常都是由PC來讀寫比較方便。
三菱有現成的MX元件可以給PC端開發程式用。
我想知道,PLC给PC怎么发指令?已经通过RS232串口链接了,然后他们之间数据信息是怎么传递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组态软件么?
三菱PLC和PC机通讯,互相进行信息交换,处理过程?

网友C:
触摸屏还是组态,基本不要写通讯的程序的,只要设置机型就好
那触摸屏和PC机通信呢?PLC需要编写程序吗?他的数据怎么传送给pc的?PC又是怎么给他的?

网友A:
你要不要再整理一下,你的問題
比如:
【設備】:PLC:三菱Q系列
                PC桌機
【系統】:WINDOWS 10 X64
               開發語言:VB6 或 VB2010或.....
【問題】:我要如何由PC端,使用VB來 讀/寫 PLC 的資料
谢谢分析,我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2016-10-27):
可编程控制器PC通讯组件使用说明V25.pdf (262 K) 下载次数:547 根据这个文档找相关的DLL文件,各种语言的版本都有的,发邮件到 liuflamp@126.com 获取代码

网友E:
可以用FX2N-232if的通讯模块,可以使用232端口和上位机通讯,PLC需要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