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在自动模式下,动作正常,手动模式下,举例  一开关控制气缸动作,按下开关时 ,输入点灯亮,开关控制的相应的Y输出点一闪一闪,并不是常亮,电磁阀正常,是此触点问题还是PLC问题,程序正常。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進入  監視模式  檢查。

网友B:
手动模式下亮一次,除非你手动是置位按钮,触点一直有电,才一直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确定不是接线松动和开关问题 就是你的PLC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