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FX系列plc二线制接近开关接线漏电阻计算

楼主(2016-05-06):
如何计算?谢谢

楼主:
公式什么意思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
keven1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根据两制开关来定。不一定正确!
三线制中接近开关又不贵!比两线制的好用!

网友B:
说明书里应该有,没有就带载串电流表看一下

楼主:
公式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