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各位大神:

    白光触摸屏,型号V806M系列 。早晨给设备供电,触摸屏显示系统故障01代码,查看手册说是监视计时器错误,求解!昨天测试时还好好的。今天开机就出现了故障。

网友A:
引用楼主余文军于2016-05-06 22:59发表的 白光触摸屏显示系统代码01故障求解 :
各位大神:

    白光触摸屏,型号V806M系列 。早晨给设备供电,触摸屏显示系统故障01代码,查看手册说是监视计时器错误,求解!昨天测试时还好好的。今天开机就出现了故障。

你可以重新下载一下你的程序至触摸屏,然后看看是否解决了你的问题。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我有重新下载过。但是不起作用,开机后还会显示这种。我就没有管它了(工程周期不紧),今天我到现场打开电源,触摸屏又可以正常显示了。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很担心以后正常使用时还会出现这种故障。我查看了相关手册。很笼统的说了点,不是太清楚。第一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