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6):
各位师傅好,CP1E和威纶触摸屏通讯的,如何编写CP1E的密码程序,要求可以在屏上设置时间(年月日),运行时间到就停机,如果要工作就要输入密码。很多厂家老拖欠钱不还,老板要求加密码,停机后就报个密码给厂家,要做3个密码程序,防止厂家赖账不还欠,请师傅们帮帮忙。不甚感激

楼主:
请师傅们帮下忙,或者以前有做过密码程序的师傅帮下忙

网友A:
这个要工控机才能做到!!!(不喜勿喷)

楼主:
请师傅们帮下忙

网友B:
站里有现成的实例你搜所一下不就行了吗/你说谁老有时间给别人编这个编那个的。对吧。
  • 下载积分:+1(13967841678) 真诚感谢!

网友C:
    没那个必要,钱付清在安装.调试.运行。加密人家可以付钱请人破解。

    QQ980347789

网友A:
    用定时器做记忆定时器做使用时间计时,当达到所设定的时间,利用触点载入比较指令接通 报警指令,用报警指令线圈触点断开手自动运行条件,再用载入比较指令做报警复位条件。。用此方法,只要不超PLC内存,想做多少套密码都行!!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如果用A352要怎么编程啊,要有年月日的,就是要求让它运行到设定的日期就停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做记忆定时器做使用时间计时,当达到所设定的时间,利用触点载入比较指令接通 报警指令,用报警指令线圈触点断开手自动运行条件,再用载入比较指令做报警复位条件。。用此方法,只要不超PLC内存,想做多少套密码都行!!

    谢谢师傅,这种办法我知道,cp1e有禁止输出指令吗,比如a500.1.如果用A352要怎么编程啊,要有年月日的,就是要求让它运行到设定的日期就停止运行

网友D:
    CP1E要N型的才有通讯和时钟功能,如果是用威纶通的IE系列屏可以很方便在屏内设置停机锁屏。

网友A:
    用禁止输出?那报警器能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禁止输出?那报警器能有输出?

    不要报警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我叉 你还真问到点了,我就用三菱的8034比较多,欧姆龙跟西门子还真没见到有禁止输出呢?楼主找到麻烦给我一份

网友E:
欧姆龙跟西门子都有这样的功能,自己慢慢领悟吧。

网友F:
没用的,我20I3年解了维伦与cp1L的时间限制,我的技术—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的,我20I3年解了维伦与cp1L的时间限制,我的技术—般。
还是师傅厉害。要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G:
解密了你就要不到尾款了
风险也是很大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2016-06-29):
读取PLC内部时钟然后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啦

网友I:
帮忙写了一个,比较简单,但也容易理解!
下载积分:+5(秋秋)

网友J:
之前有用 FUN49

网友K:
LD P_On
MOV(021) #0 H0
MOV(021) #0000 H1
MOV(021) #0716 H2
MOV(021) #2605 H3
LD P_On
OUT TR0
AND>=DT(346) H0 H1 A351
OUT W6.00
LD TR0
AND W6.00
OUT W6.02
本人自己用的程序,CP1H系列的,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秋秋) 真诚感谢!
永无止境 !@#$%^&*

网友L:
你们老板也不是什么好鸟。不要加密

网友M(2016-08-15):
先把威纶的屏有的是带收账功能的,你也可以把威纶屏的时间传到PLC里,然后用比较功能,到了某个时间就锁程序,或弹提示画面什么的。这个程序用几条比较指令就作出来了,比如(D100年)D101月 D102日>内置日期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秋秋)

网友N:
用威伦屏配合可直接设置催款

网友O(2016-10-11):
密码其实就是编程技巧问题,可以运用触摸屏的脚本宏和PLC混合使用,一般触摸屏宏可以加密,这样简单一些,其次CP1E你熟悉高级语言,采用FOR和时间的嵌套方法,做无限死循环,机器立马无止境死机,除非删掉程序

网友P(2017-01-20):
到期锁定,可设年月日时,通过IO解除锁定,可反复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