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这两个编程软件有什么区别 谢谢

楼主(2016-05-07):
GX Developer v7.08 GX Developer v8.86
keven1

网友A:
如PLC是三菱的,只是软件功能提升,另外支持的PLC型号不同,新指令的支持!具体看官方文档,一般都是用最新版!
如果PLC不是三菱的,那就要用厂家指定的版本!

楼主:
8.86是不是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8.86是不是最的?
No,最新版本是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