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跟台达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6-05-07):
威纶通跟台达变频器通信,我设置了输出功率!在开机时触摸屏里没显示出功率,请问要设置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台达变频器是485通讯,请依次检查线有没接好,通讯参数是否一致,变频器是否打开通讯功能,触摸屏编程地址是否对应等等。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台达变频器。论坛有这种你这种样例。

楼主:
其它数据都可以显示出数据!只有输出功率没有显示数据,是自己输进去的还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B:
在加个PLC如何设置,连接与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