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公司有一台三菱FX3UPLC  扩展2块2DA模块和1块2AD模块,在设备上PLC 和电脑通讯异常无法读写程序,PLC从设备上拆下来后和电脑通讯正常,程序读写都正常,各位高手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可能是接线或者电源问题,直接断开扩展模块,只用CPU看看。

网友B:
机器内部电源干扰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线或者电源问题,直接断开扩展模块,只用CPU看看。

直接断开扩展模块,程序读写正常。接入扩展模块就不行了
  但是扩展模块的接线也没有问题,因为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接入扩展模块程序就不能读写,断开扩展模块就可以呢??

网友C:
各模組設定確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断开扩展模块,程序读写正常。接入扩展模块就不行了
  但是扩展模块的接线也没有问题,因为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接入扩展模块程序就不能读写,断开扩展模块就可以呢??

检查NPN和PNP是否混用了,或者用笔记本只用电池供电,不用电源适配器看看可以不。

楼主(2016-06-09):
引用 网友A:

检查NPN和PNP是否混用了,或者用笔记本只用电池供电,不用电源适配器看看可以不。

谢谢前辈 问题已解决 笔记本只用电池供电 PLC通信正常 经检查更换插座电源线后 笔记本在插电源线 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