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助感应器,能感应1MM左右的金属管。大侠快来啊。好久了没解答的。

楼主(2016-05-07):
我这里要做一台拉管机,需要感应直径1MM到1CM的金属管,感应管的有没有。每次拉管的位置不固定,会在上下,左右2CM范围内移动。需要寻找一种光电传感器,R环形的使用过了。孔径太小。拉线板的尺寸不一样。所以需要的感应位置每次都改变。希望大家给推荐个感应器。对射式的基本感应尺寸都在12CM以上。光幕的也在14CM以上。其他的都感应面积太小。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我需要的是一个开关量到PLC,感应管的存不存在。[

网友A:
上下,左右2CM以内,而且是管子1MM到1CM,这个误差也太大了,1CM的还好说,1MM的在这么大的范围内移动,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啊,除非视觉,建议楼主还是不要想用传感器了,根据现场,使用机械式接触开关还现实点

网友B:
松下 区域传感器

网友C:
你应该去求助一下传感器供应商,可能会有不少收获。

网友D:
导电式接触可以实现!!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