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FX2N-232IF的通讯程序

楼主(2016-05-07):
FX3U+FX2N-232IF和一个扭力紧固器通讯,紧固器那侧完成就会发固定格式的数据,请问下FX3U的程序该怎么写啊?

网友A:
接收固定格式就可以了

QQ:346994482

楼主:
我写了两个程序,都接收不到任何数据啊

网友B:
是和DDK 的电动扳手通讯吧?
很早以前写过,我找下

网友B:
因该是这个程序

楼主(2016-06-12):
谢了,我现在采用FX3U-232-BD模块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