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修改有注释的,语法、逻辑上有何问题?谢谢!

网友A:
    PLC--》自动在线。
    自己看监控,哪里不对改哪里!
    很多东西都需要结合实际的,你直接上个程序,别人最多只能帮你看看有没有语法错误,有没有逻辑错误。至于程序写进去,能不能跑,跑得怎么样,哪里不对劲,还是要自己在现场调试,一个个解决问题。自己不动脑筋,难。
    温度模块这东西,首先要把热电偶接上去,按照手册说明,设置上方的开关与拨码,确定你的传感器类型与量程跟你的热电偶或者热电阻对应。然后按照说明书上的例子写程序,最后调试。这个过程只要多看说明书,基本上不会出问题。
    资料参考手册《欧姆龙CP1H操作手册》与《CP1H编程手册》。
  • 下载积分:+3(windylj168) 感谢师傅一直关注与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