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4V电源很多场合这样接线

楼主(2016-05-07):
零线和V–短接的 [attachment=147328]

网友A:
这样接线也可以呀?
至少我从来没这样接过,哪位大神说说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我真还第一次见到有这样的接线方式?
独自漂泊

网友C:
有危险吧,两条线反了,不是麻烦了

网友D:
不应该这样接,容易出事故。
如果非要让220V与24V有公共地,那么这220V也应该通过隔离变压器,与市电隔离开。

网友E: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接法,求大神解释!

网友F:
这种接法是为了消除干扰,如果有强磁干扰,就需要

网友G:
在欧系设备上好像见到比较多一点,主要是防止干扰现象,我们也经常这样做,但不建议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欧系设备上好像见到比较多一点,主要是防止干扰现象,我们也经常这样做,但不建议这样
是的,以前在欧系设备上也见过,这次是第一次在国产设备上看到这种接法

网友H:
第一次见识过,长见识

网友I:
0V和地线短接我经常这样搞,但是0V和零线短接,第一次看到

网友J:
学习了 我第一次见过

网友K:
我认为普通的三相五线系统是不能这样接的,由这种接法可判定该供电系统为接零保护系统。若判断有误,请大神指正!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L:
一句话,后患无穷

网友M:
可能这个220V系统是通过变压器隔离后的系统。

网友N:
开眼界了

网友O:
一旦交流220伏回路的零断路,就会把交流的L传送到直流电源的V-极,造成直流负载事故,这种方法隐患很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采用。

网友P:
你们都搞错了,欧系是这样接的,但是前提是220V是经过变压器的!而且变压器出来的零线是接地的!
下载积分:+2(ykykkhor) 感谢分享!

网友Q:
还没见过这样的接的
zhaoheshuai

网友R:
我觉得如果输入时电池的电压,输出是稳定的24v,可以这么接,因为在车辆线路中,整车就是地。电池负极和铁相连接。

网友S:
不可以这样接,不安全。

网友T:
多强的磁场能干扰这么大必须这样接?可以在输出24伏端线上穿磁环加滤波器呀

网友U:
一旦出现事故,低压电气全部报废。控制系统,没有挽回余地。

QQ980347789

网友V:
涨见识了,总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W:
第一次见,为何怎样接,这样可以?

网友X:
还可以这样?

网友Y:
确实是危险,没有明显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千万别这么做。

网友Z:
长见识了。

网友AA:
歐洲規很多,在交流V型供電下可以的,確保接地跟防干擾等,可是交流Y型供電或三角供電不建議
歐洲規範內有接控制有220VAC/24VAC/48VAC等共地可,可是在其他地方工程人員有時這問題會發生很大問題的
前一段時間不是有個說不同電壓下可以串聯後共地嗎?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