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招小用

楼主(2016-05-07):
我今天用电脑直接上载GT A9···触摸屏段时候出现错误代码:0259
请问能不能直接用 usb转232 通讯线 上载·如果可以求方法···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277286940于2016-05-07 19:31发表的 PC能直接和三菱GTA9··触摸屏上载吗? :
我今天用电脑直接上载GT A9···触摸屏段时候出现错误代码:0259
请问能不能直接用 usb转232 通讯线 上载·如果可以求方法···谢谢

USB转RS232完全可以,我在WIN8.2下使用XP虚拟机成功读取了A9GOT的程序。
小招小用

楼主:
能用XP虚拟机再传回GOT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XP虚拟机再传回GOT吗

这倒是没有测试,能读取就应该能写入
小招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