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进来看看指导一下!

楼主(2016-05-07):
前几天看到一台机器画面(如图),可以把点动的动作顺序保存下来,下次就可以按照这个点动的顺序自动运行了。一直想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原理是什么?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一个示教功能 打个比喻
三菱fx 伺服电机, 8140寄存器记录点动脉冲,你把它 DMOV到一个D90 D91的寄存器,下次就直接作为一个配方。

网友B:
类似于配方 可以修改的!

网友C:
这个方法很多啊。每个按钮代表一个数值,点一下,相应顺序的某个寄存器保存相应的数值。到时候只需要按照顺序一个一个读取数据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的解答,本人记录脉冲数我倒是想到了,可是不知怎么做配方
,能不能具体点,或者推荐一些学习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