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基恩士KV-16DT脉冲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6-05-07):
接手台设备使用基恩士KV-16DT发送给伺服驱动器脉冲,是伺服寸动正转,寸动逆转,单次送料。
但是出现寸动正转,寸动逆转能够正常发送脉冲,但是单次设定长度后无法发送脉冲。
由于基恩士接触很少,无法判断此故障出在哪个位置。
注:图片中R1700线圈只有这一个,并无其它置位和复位指令。
[attachment=147333]

网友A:
r1700作用?可否换个其它点试试,看结果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700作用?可否换个其它点试试,看结果一样吗?
R1700作用是使下面条件接通,以下是都是R1700常开和常闭接点。
已更换其它的但是都无法动作。

网友B:
你的程序导通也只是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问题已找到。
日本人在写程序时在OUT R1700后面写了DIFU R1700指令。
导致程序只运行DIFU R1700不运行OUT R1700
典型的双线圈错误。但是在程序转换后确不显示错误。
另外此程序以前也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