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PL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05-07):
将FX5U CPU参数设置成了禁止与MELSOFT直接连接,导致PLC与电脑不能通过以太网直接连接。如何将PC于PLC通讯?试过通过GS2107 HMI透明传输,但是连接不上,,GX WORKS3 Version 1.015R、GT Designer3 Version 1.144A,软件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A:
使用GS2107透明传送应该是可以的。我曾经试过。
建议:
1、触摸屏软件可以尝试用 GT Designer3 Version 1.151H
2、注意先把触摸屏搞得能连接上,比如触摸屏可以访问FX5U的地址比如SM400 SM8000等。连接成功了再尝试透明传送的设置。
下载积分:+2(xszong)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wangyan1019)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catfree)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发觉杨老板的确懂的太多

网友C:
触摸屏的IP地址和PLC的IP地址设置同一网段,触摸屏站号置2,PLC不要设置禁止与MELSOFT连接。就OK了,
下载积分:+1(wangyan1019) 热心助人!

楼主:
已经解决,是IP设错了,谢谢各位

网友D(2016-12-30):
GS2107 触摸屏可以透传吗? 为什么我不行? 人家有红字提示的。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是 GT Designer3 Version 1.151H 触摸屏型号:GS2107
FX5U PLC以太网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