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指令的意思,和怎样编写

楼主(2016-05-07):
不知程序里面K0一个箭头是什么意思?和M20,M21,M60,M61等不知怎么驱动的。除了M0,M1,M2,M3外其他M位元件真不知道怎么驱动 [attachment=147334]

楼主:
还真没人知道?不会吧
各位高手求求您了

网友A:
K0一个箭头是这一行写不下了转下一行去写 你看不到的m 如M60JOG+他应该是触摸屏里面关联的地址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 多谢,有您一句话,胜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