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干机减少能耗机器改善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6-05-07):
现在公司有几台设备,产品从印刷房出来后需要经过一台烘干机,24小时运转,温度在135度,当超过此温度时需要经验过抽风管向外排风,老板觉得太耗电了需要尽量少把热气排走来减少能耗又不影响产品质量,烘干机经温控表PLC控制,有哪些办法啊,大神们?在此谢了,大温控表及PLC上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烘干机加热部分接在可控硅调节器上调节功率大小,温控仪改成带模拟量输出直接控制可控硅调节器就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当然也可以用开关量控制,温度到的时候停止加热,设定一定范围就好了,温度有过冲的时候排掉